[求助] oaScan修复数据无效怎么解决?

楼主(2023-09-20):
这个floorplan5的版图只要一打开整个virtuoso就闪退,
使用oaScan进行修复无效,显示和之前的数据没区别,
打开版图还是闪退?请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2024-04-18):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嘛,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嘛,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的解决了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嘛?

把.lock文件清掉(clsAdminTool指令),因为软件崩溃后,版图被临时锁住了,没有权限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