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 testing of asynchronous sets/resets

楼主(2023-09-20):
在用图中方法解决S1 violation时,连续插入两个or,想请教一下第二个or的node怎么办?不知道它具体的名字啊。

网友:
复位信号tessent应该会自动接管,实在不行你在复位源头接管,就是RESET_EN那里直接add_dft_control_point

楼主:
我指的是在一个reg的reset端连续接了两个or,在图中所示的node处需要如何处理?

网友:
这个结构里面的两个or门是工具自动形成的,只需要你指定add_dft_control_point控制的复位信号的点,就会自动产生两个or,不需要处理啊。

楼主:
额,是这样的,这个是为了解决reset不可控的问题。然后需要自己用intercept_connection加or或者mux修drc。然后我想按照metor给出的解决方案,在reset端级联两个or,但是第二个or的node是第一个or产生的,所以我不知道这边node的处理办法。或者有可能我理解错了这种方法的解决方案,非常感谢!

网友:
你可以一个一个插,先插一个再断开连接自己连接,metor都能实现。add_dft_control_point指令能实现,工具自动接管用的是asyns_set_reset_static_disable这个TDR,你自己的话可以用all_test信号,你试一下,再看一下工具产生的电路。

网友:
create_instance、delete_connections、create_connections

网友:
自己加结构可以用这三个指令,不一定要只用intercept_connection

楼主:
哦哦,好,我懂了,我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