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将cdl网表转换成verilog语言的?

楼主(2023-09-20):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将cdl网表转换成verilog语言的?

网友:
verilog  网表转换成  spice

1. hsim or adit v2s

2. nettran  verilog => spice

3. calibre v2lvs

Hercules和calibre分别为我们提供了nettran和v2lvs命令,这两个命令都可以实现将verilog网表转为spice网表,

利用nettran实现多种格式网表之间的转换,下面说一下nettran是如何将 verilog网表转为spice网表的。
  nettran -verilog verilog.v -verilog-b0 GND -verilog-b1 VDD -cdl std_lib.cdl -outType spice -outName spice.spi

说明:
-verilog verilog.v       用来指定输入的verilog文件
-verilog-b0 GND          将verilog.v文件中的默认地 b0 在要输出的文件中改为GND
-verilog-b1 VDD          将verilog.v文件中的默认电源 b1 在要输出的文件中改为VDD
-cdl std_lib.cdl         将verilog.v文件中调用了的标准单元所在的std_lib.cdl 输出到spice.spi中
-outType spice           指定输出类型为spice格式
-outName spice.spi       指定输出的spice格式网表的文件名为 spice.spi

BUT
cdl网表转换成verilog语言
1. cadence use  cdl import

      out verilog

2.

Magma design automation has some knight converters.One of the utility in the knight converters is spice2verilog using which you can convert the spice netlist to the verilog.But the license costs a lot

3.
perl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