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operating point的不满足KCL

楼主(2023-09-20):
如题,lz在trans仿真的时候,查看trans operating point的时候,发现节点电流之和不满足KCL定律,不知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寄生二极管电流?请问怎么看呢?如图上面的管子流过5.18u,下面的白框的管子流过8.63u。

网友A:
建议打出这条线上其它几个MOS管源端和漏端的电流曲线,看看是不是哪条支路有电流补充进来,上次碰到这种情况是存在向衬底的漏电,但是ID没有反映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打出这条线上其它几个MOS管源端和漏端的电流曲线,看看是不是哪条支路有电流补充进来,上次碰到这种情 ...

您指的是黄线连接的所有器件的id,isub之类的电流嘛

网友A:
不是,是在Outputs里面的to be plotted,点击黄线连接的MOS管的端口,这样可以看到这个端口的电流瞬态波形,你再看刚刚这个时间的电流,看是不是那个MOS补充电流进来了。只会这种笨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在Outputs里面的to be plotted,点击黄线连接的MOS管的端口,这样可以看到这个端口的电流瞬态波形, ...

这是5个管子在当前时态的OPT

其实我是看瞬态有问题才会看这个trans的operating point,这个点的电流是慢慢上升,稳态后回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在Outputs里面的to be plotted,点击黄线连接的MOS管的端口,这样可以看到这个端口的电流瞬态波形, ...

这个是管子的电流,感觉也。。电流之和不对欸

网友A:
这么玄学吗,看不懂了,坐等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玄学吗,看不懂了,坐等大佬

看起来是模型有点问题,我在cadence论坛问了,cadence认为应该事PDK的model的问题Non satisfying KCL equation for virtuoso simulation operating point - Custom IC Design - Cadence Technology Forums - Cadence Community

网友(2025-08-27):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