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如何快速查看输入指向那个输出

楼主(2023-09-20):
我这里有个模块,但是内部电路有许多cell,如何在top中直接找到输入指向那个输出?

网友A:
高亮线?cross prob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亮线?cross probe?

高亮线我知道,按键盘上的数字9,但是当模块很大的时候也很麻烦。这个cross probe是什么东西?

网友:
view--net highlighting,但是线多会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亮线我知道,按键盘上的数字9,但是当模块很大的时候也很麻烦。这个cross probe是什么东西?
...

就是高亮线显示的英文hhh……我只知道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