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igma Detla ADC中理想运放替换问题

楼主(2023-09-20):
小弟做了一个4阶连续时间的SD-ADC,开始的积分器用veriloga写的理想运放,其余电路均为理想电路,cadence仿真SNDR可以达到97dB,当把第一级积分器理想运放换成实际运放后,仿真结果SNDR降低1.8db;再把OTA2替换之后,SDNR又降低了12db,不知道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实际运放的GBW和增益已经做得足够高了,继续增大对SNDR没有帮助。请问各位现在两者的差距这可能是由什么造成的?

楼主:
左图和右图分别是同时替换OTA1,2和只替换OTA1的频谱图,求大神指点!

网友A:
OTP1下降是正常的,OTA2从理论上不应该导致这么大的变化,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OTA2的输出幅度不够,大信号摆幅下,OTA2性能甚至功能出现问题了。

网友B:
agree castrader's com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P1下降是正常的,OTA2从理论上不应该导致这么大的变化,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OTA2的输出幅度不够,大信号摆 ...

感谢回复,这是我系统里OTA2输出端的波形,范围差不多在0.76-1.05之间;下面这张图是我OTA2设计时输出级的工作点,输出摆幅不是在(2*Vdsatn,1.8-2*Vdsatp)之间都可以吗?这样看输出幅度是不是够的?还是我哪里分析的有问题,求指点。OTA2的增益和GBW应该是没有问题,我把它放在一个单独的RC积分器里,测出来的UGB值跟理论值1/(2pi*RC)基本一致,这样应该就不是增益和GBW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gree castrader's comment

感谢回复,我在下面回复的分析是哪里有问题吗?求指点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这么采集共模,没有DC通路,不怕根本就建立不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这么采集共模,没有DC通路,不怕根本就建立不起来吗?

没太理解您的意思,我第二级的共模反馈环路是这样的。输出级加的电容是为了提高共模环路相位裕度,提高稳定性的

网友A:
嗯这样共模反馈是没问题,看vds似乎也没大问题。摆率和GBW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样共模反馈是没问题,看vds似乎也没大问题。摆率和GBW如何?

GBW理想运放时给的120Mhz性能就没问题了,我实际OTA2发现增大到两三百都不够,sr没测过,不过电流已经给这么大了,sr应该够吧?在想是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另外,大侠方便的话,您看能否加个联系方式交流,不胜感激。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解答

网友B:
感覺 output cap coupling point 不應該跟 feedback MOS gate's CMFB2 接在一起
個人認為 output cap coupling point 要跟 Res's 產生的 common point 同一點
FY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 output cap coupling point 不應該跟 feedback MOS gate's CMFB2 接在一起
個人認為 output cap coupl ...

感谢回复;您的意思是电容应该接在共模反馈环路里,跟电阻并联一起检测共模点是吗?

网友B:
是的, 你可以試試

网友C:
lz,前些天,我遇到跟你类似的问题: 就是理想opamp不需要很大带宽性能都很好,替换为实际opamp(带宽约为5倍的理想opamp)替换后性能下降很厉害。
我的问题初步定位是slew rate问题,建议你看看瞬态波形,看看是否setup 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前些天,我遇到跟你类似的问题: 就是理想opamp不需要很大带宽性能都很好,替换为实际opamp(带宽约为5 ...

感谢回复,目前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OTA1的GBW不够,单独替换OTA1后系统性能降低较小,后续替换OTA2出问题的时候,就没考虑OTA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你可以試試

好的,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