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与tran仿真问题

楼主(2023-09-21):
最近仿真一个电荷泵的输出电压,由于振荡器的存在,只有在瞬态的时候有结果,但是我想得到一个输出电压随电源电压变化的波形,怎么把DC和tran结合起来呢,使用的cadence是ic514版本

网友:
ADE XL,tran仿真,设置电源电压变量,然后保存输出电压的值,在global variables 里面对电源电压变量设定步长和范围,如3:0.1:5之类的,这样相当于跑了多个瞬态,但是每个瞬态电源电压不同,每种电源电压都会得到一个瞬态输出电压,最后把你输出电压的曲线plot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A:
想到更简单的了,还是只设置瞬态仿真,然后打出某一时刻的输出电压,直接参数扫描,parametric analysis,选择电源电压,扫描就行。

网友B:
设置电压参数 然后开始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到更简单的了,还是只设置瞬态仿真,然后打出某一时刻的输出电压,直接参数扫描,parametric analysis,选 ...

只做某一时间点的DC仿真,是在tran里面设置吗,这个打出来是指单独保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电压参数 然后开始扫描!

那不是还是在初始时刻DC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做某一时间点的DC仿真,是在tran里面设置吗,这个打出来是指单独保存吗, ...

先tran仿出一个波形,选中波形后右键send to里面选择calculator,里面有一个value函数,可以设置时间来获得这个波形某一刻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tran仿出一个波形,选中波形后右键send to里面选择calculator,里面有一个value函数,可以设置时间来获 ...

然后把这个值保存到ade l里面,之后仿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