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忙看下咋个解决IC618,跪谢

楼主(2023-09-21):
各位大佬,帮忙看下咋个解决IC618,PVS LICENSE问题,跪谢。小弟负责这块不久,小白一个C:\Users\005\Desktop\pvserror.png

楼主:
请大佬帮忙看下

网友A:
license.dat里面缺少license,缺的license已经给提示出来了,加进去就好了。改完license.dat记得重启license的服务

网友B:
license缺feature。多明显啊

楼主:
我用生成器生成了这几个feature,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PVS版本是19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cense缺feature。多明显啊

feature该咋加啊?

是要在这里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dat里面缺少license,缺的license已经给提示出来了,加进去就好了。改完license.dat记得重启licens ...

我用生成器生成了这几个feature,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PVS版本是19的版本,license是放本地的,没有用license服务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生成器生成了这几个feature,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PVS版本是19的版本,license是放本地的,没有用licens ...

不是license服务器。。。
是服务,你本地的服务器上应该有个lmgrd读license.dat吧,改了license.dat之后要让lmgrd关掉,然后重启,重新读新的license.dat
如果你是用1patch那套东西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license服务器。。。
是服务,你本地的服务器上应该有个lmgrd读license.dat吧,改了license.dat之后 ...

现在感觉是cadence 不认这几个feature,不太清楚是不是patch不够新的原因

楼主:
有知道的么,跪求指导。

网友:
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佬帮忙看下

你在这不是没有licence嘛,cadence的licence 缺少feature

楼主(2024-07-29):
没有。后面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