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buffer-LDO的adaptive bias怎么理解?

楼主(2023-09-21):
如图,是李福乐的讲义上的buffer-ldo,其中buffer bias是用来动态调节源随器电流的,我想知道MBA这个管子的尺寸要怎么取?似乎它与功率管构成了电流镜,

那么MBA的尺寸不是要很大吗?

楼主:
这个X该怎么确定

网友:
感觉应该与IB的管子差不多,MBA的作用是采集输出电流的大小反馈到buffer级进行负反馈调整,调整电流应与IB相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X该怎么确定

我的理解,它就是镜像功率管的电流的,我是取功率管尺寸的百分之一吧,其一,它镜像过来的电流由Buffer流出,镜像的电流太大了buffer的Vgs会增加太多会把运放输出支路下面的管子压入线性区;其二,故有buffer的电流跟随功率电流管变化,又buffer的输出电阻是它的1/gm,电流越大跨导越大而输出电阻越小,所以功率管输出电流增大的时候就是buffer输出电阻跟随负载电阻在减小,对应极点频率增大,即buffer输出端极点动态跟随功率管输出端极点在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它就是镜像功率管的电流的,我是取功率管尺寸的百分之一吧,其一,它镜像过来的电流由Buffer流 ...

IB和X取值要看Buffer的状态,电流太大,buffer的VGS相对于VDS会加大,会导致buffer进入线性区;如果电压裕度多的话,那X越大则极点跟随效果越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它就是镜像功率管的电流的,我是取功率管尺寸的百分之一吧,其一,它镜像过来的电流由Buffer流 ...

网友(2025-04-11):
楼主这个IB你是怎么确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