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过冲严重

楼主(2023-09-21):
过冲太大了,从1.2到2V了,紫色的是电流,动态电流也有些大,578uA,用的130SOI

反相器尺寸2u/130n 方波2.4G 高电平1.2V

反相器尺寸2u/130n     方波2.4G     高电平1.2V

网友:
Vpulse不给这么陡峭应该会好一点吧;你级联几级INV看看就会发现后面几级INV没这么夸张,因为MOS的输出速度一般就不会像你给的Vpulse那样大的

网友:
你反相器后面肯定有loading的,实际上不可能这么快。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都要考虑实际的上升下降速率。

网友(2024-01-30):
正常,Cgs电压不能突变,而且任何输出端都要加个电容当作下一级负载
其次,方波信号可以设置一定的上升下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