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个OP降低噪声的问题

楼主(2023-09-21):
为了降低OP噪声,经常会看到第一级的负载管会串联源极退化电阻,请问经验值上说,这个电阻值如何选取才最好?

网友(2024-04-22):
和串一个mos(线性区)(等效于一个大L的mos)差不多,优势是电阻比大L的mos面积小。除了负载管,其它电流镜也可以这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