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软件崩溃

楼主(2023-09-21):
请教一下,使用innovus18进行华虹180nm项目的设计,初期读取itf文件时软件会直接崩溃退出(尝试过innovus版本更换,尝试过itf文件转换和改变,尝试过更改linux系统版本),相关log文件如下,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没有遇到您说的情况,不过你可以联系AE

网友:
正版会有这问题吗?

网友A:
itf 不能直接读,要转成 captable  才能在innovus 里面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f 不能直接读,要转成 captable  才能在innovus 里面读。

转换过captable,但是同样会崩溃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换过captable,但是同样会崩溃

嗯? mmmc 文件咋写的 ? 方便贴出来看看吗 ?

也可以不吃这个RC 文件试试跑f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