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分频器pss仿真不收敛

楼主(2023-09-21):
大佬们,分频器pss仿真不收敛,该怎么解决????

网友:
PSS设置图贴出来看看,还有仿真的电路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
仿真设置、电路tb这些贴出来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

pnoise

pnoise

pss

pss

网友:
更改仿真引擎

楼主:
怎么更改?可否上个图,小弟不太明白

网友:
尝试HB或者在PSS options里的accuracy选择其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