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功率管和ESD

楼主(2023-09-21):
1.功率管放在TOP那个位置合适,远离那些器件,他的寄生效应,
2.同理还有ESD。

网友A:
内置功率管就要看它给哪供电就放哪啊,从pad进来的功率管就要看封装io在哪再考虑形状和位置

楼主(2023-11-23):
引用 网友A:
内置功率管就要看它给哪供电就放哪啊,从pad进来的功率管就要看封装io在哪再考虑形状和位置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