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rate抽库出现反弹

楼主(2023-09-21):
WARNING (LIB-449): The measured transition might be inaccurate because a rebound at voltage 0.36v (30%VDD) was detected on the transition of port 'VSSL' for cell: 'NBD45IOVREF', pin:  'VSSL', related_pin: 'B_LEN_HV', when: '', type: 'combinational', table: 'rise_transition'. The program will use the last crossing to determine the transition time. Save and review the delay_36 simulation decks (see extsim_deck_dir, extsim_save_passed, extsim_save_failed), adjust the slew measurement thresholds (see measure_slew_*), or modify the design and rerun.

各位大佬使用liberate抽取时序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叫模拟改一下电路吧,都出现非单调了,感觉电路应该有问题,如果模拟觉得没问题,就把measure_slew那几个沿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模拟改一下电路吧,都出现非单调了,感觉电路应该有问题,如果模拟觉得没问题,就把measure_slew那几个沿 ...

好的大佬,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模拟改一下电路吧,都出现非单调了,感觉电路应该有问题,如果模拟觉得没问题,就把measure_slew那几个沿 ...

大佬  liberate抽取出现这个问题,电路没有问题,但是一直报错。
ERROR (SPECTRE-4080): There are no components in the circuit.

网友(2024-03-27):
引用 网友A:
叫模拟改一下电路吧,都出现非单调了,感觉电路应该有问题,如果模拟觉得没问题,就把measure_slew那几个沿 ...

请教题主/层主大佬 ,liberate k lvf 库

char_variation 命令执行的时候,报error “the command is not supported in liberate ” 然后直接退出软件了

这是什么情况,这命令有什么前置设置要求吗

方便的话价格微信milan512512 ,诚心有偿提问

网友B(2024-11-13):
楼主,请问这个rebound问题最终解决了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这边也遇到了,调低slew 阈值也没作用,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这个rebound问题最终解决了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这边也遇到了,调低slew 阈值也没作用,请 ...

我这个就是没有这个arc。你可能是配置问题需要排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没有这个arc。你可能是配置问题需要排查一下

是说这个报错的arc实际上对于该模块不存在吗,还是说这个报错的arc没有定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说这个报错的arc实际上对于该模块不存在吗,还是说这个报错的arc没有定义好.
...

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liberate抽取出现这个问题,电路没有问题,但是一直报错。
ERROR (SPECTRE-4080): There are no co ...

你这个device都没定义啊

网友(2025-01-13):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否指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