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用于图形的查询

楼主(2023-09-21):
请教下各位大佬,用Calibre drc能做查询工作吗,举例:在版图的一层中有许多"工字型“的几何形状,我可以通过自定义规则检查文件来找到这一层的所有”工“字形图形吗?

网友:
使用 pattern match,虽然我没用过。
Calibre® Pattern Matching in physical verification is the process of locating specific polygons in
a design from a user-specified pattern. You can use Calibre Pattern Matching to simplify certain
Calibre® nmDRC™ rule checks which are complex to code in Standard Verification Rule
Format (SVRF) syntax. Rule file development time may also be shortened when existing rule
files are combined with Calibre Pattern Mat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