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fig+explorer 做后仿真,总是前仿真,请教大佬

楼主(2023-09-21):
config+adel,更改需要后仿真的模块为提取的calibre,仿真即可

为什么相同的方法,开启explorer,就是presim
explorer比adel多什么设置步骤吗? 求教大佬

网友:
你确定design里面选的是config吗

网友A:
explorer里面,test Design是绑定的config吗?看你的描述,你的design应该绑定的是schematic

网友(点评):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搞了好久,问题就是design还是schematic。需要改为config。

网友:
把design里面改成你后仿的config文件就行

楼主:
嗯嗯 感谢 design改成config就正确了

网友(2024-07-07):
引用 网友A:
explorer里面,test Design是绑定的config吗?看你的描述,你的design应该绑定的是schematic ...

请问在哪里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感谢 design改成config就正确了

请问在哪里修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哪里修改呢

ADE-set up-design-view name 改成config

网友(2024-10-19):
引用 网友C:
ADE-set up-design-view name 改成config

但是我替换为了config,仿真的时候也会出现没法提网表的错误

错误信息1

错误信息1

错误信息2

错误信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