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layer generation功能求助

楼主(2023-09-21):
求助各位大佬,我在cadence virtuos 中使用layer generation功能的时候,发现只能选中background图层,下拉菜单中也没有其他可选图层,请教下各位大佬,有谁知道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吗?万分感谢~

网友A:
把库attach一下

网友:
我这边打开的时候是可以选所有层次,判断:可能是层次相关信息的文件缺少或者没有关联好。建议打开的时候看看CIW有没有报错

网友B:
你在新建LIB时没有attach,关了另外建个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库attach一下

你好,你说的这个库时指的工艺库嘛?还是TF文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这个库时指的工艺库嘛?还是TF文件呢?

就是你现在这个版图在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新建LIB时没有attach,关了另外建个LIB

你好,我新建的时选择的是 attach to an existing technology library,还需要attch哪个库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现在这个版图在的库

不好意思,本人是刚入门的小白,您说的是图上所示这个意思嘛?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我重新梳理了一下,是我在建立lib的时候偷了懒,没有先建立工艺库,而是直接attch到目录下已有的lib下,这就导致虽然版图可以画,但实际上我的cds.lib文件中是没有定义对应的工艺库文件,解决方案就是我直接把cds.lib和对应的工艺库先copy到自己的文件夹里,然后再新建lib,这个时候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