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失配仿蒙特卡洛的sigma过高且改变Finger个数和长度数量失配率都不变

楼主(2023-09-21):
工艺库是smic55nm,电容为mom_2t_ckt,仿真的电路就是论坛里最常见的利用理想电容测的,mc仿真的模型确认是mos_mc,但是改变finger的长度和finger的个数进行了很多次仿真跑出来的失配率都约等于3.3%,理论上不是随着finger长度增大失配率降低的么?而且相较于其他人仿出来的失配率,3.3%是不是有点太高了?不知道是我仿真设置错误了还是什么原因,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么,希望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蒙卡设置是这样的

不要选ALL,选mismatch就行,process是工艺误差,相当于wafer误差,理想的没有误差;你用两个一样电容跑mc就能看出来,process是0然后有mismatch。

网友B:
蒙卡设置有没有错

网友A:
设置里面把process mismatch去掉,这是把global mismatch跑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把process mismatch去掉,这是把global mismatch跑上了

请问下是这个设置么?改了结果还是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蒙卡设置有没有错

蒙卡设置是这样的

楼主:
补一个跑出来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选ALL,选mismatch就行,process是工艺误差,相当于wafer误差,理想的没有误差;你用两个一样电容跑m ...

我试了下好像确实是这个问题,仿下来失配率降到了0.15%,扩大finger后失配率也随之降低了,十分感谢!另外想请问下mc仿真时process、mismatch和all这三个选项我该怎么选择,比如比较器的失调电压,我不太理解这三个选项具体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好像确实是这个问题,仿下来失配率降到了0.15%,扩大finger后失配率也随之降低了,十分感谢!另 ...

简单理解的话process你就把它当成工艺角变化,mismatch就是同一工艺角下也会出现的mismatch。理论上讲只用跑mismatch就行了,实际为了提升可靠度可以把process加上。像电容mismatch这样基于工艺手册的数据都是mismatch onl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理解的话process你就把它当成工艺角变化,mismatch就是同一工艺角下也会出现的mismatch。理论上讲只 ...

好的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一个跑出来的图

您好,请问一下 σ=700+a 跑出来是不是有点儿大了啊,咱们参照的那个word,20f的电容才 90a呀;

我跑出来的更离谱,σ直接上f了

楼主(2023-10-23):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一下 σ=700+a 跑出来是不是有点儿大了啊,咱们参照的那个word,20f的电容才 90a呀;

我跑出 ...

后面我仿真设置对了后20f的电容就只有30a了,f肯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面我仿真设置对了后20f的电容就只有30a了,f肯定有问题

后来发现是因为某s foundry .13的工艺电容的mc没有mismatch参数,只有process的,所以跑出来那么大,跑mismatch就是0

网友(2024-02-23):
引用 网友C:
后来发现是因为某s foundry .13的工艺电容的mc没有mismatch参数,只有process的,所以跑出来那么大,跑mi ...

我用tsmc .18的跑也是这样的,没有mismatch参数咋办呢,那是跑不了吗?求指教

网友:
SMIC好几个工艺节点的model都有这个问题,mismatch only的model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