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DRC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3-09-21):
(图片)

网友A:
嚯,应该回答这个,这个有奖金。GF还是sumsang的工艺,有几种方式。加mos,减少guardring的大小,用一定宽度的M3连接guardring。加金属效果最好。

网友:
看着像是个antenna问题,跳线试试

网友:
天线效应,也就是某两层的AREA比值问题。画大分母或缩小分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嚯,应该回答这个,这个有奖金。GF还是sumsang的工艺,有几种方式。加mos,减少guardring的大小,用一定宽 ...

GF 的8xp/8hp工艺,增大m3 害怕对性能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GF 的8xp/8hp工艺,增大m3 害怕对性能产生影响

如果我通过加mos管的方式的话,mos管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GF 的8xp/8hp工艺,增大m3 害怕对性能产生影响

和性能没啥关系,一般加一块就行了,不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