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shell mbist需要的库文件在哪里

楼主(2023-09-21):
除了memory的库我在tsmc28找到以外,其他的比如std和io库在哪里呢

网友:
有些库里直接就有tessent所需要的库文件,具体可以查查库的release note。
如果确定库里没有,可以使用tessent的libcomp命令,输入库的仿真模型.v,得到tessent所需要的库文件,具体命令参数可以查查tessent的user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