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输入端接电阻和MOS管

楼主(2023-09-21):
想问下像这样在输入端接一个电阻,NMOS的栅源都接GND是干什么用的,版图里都是和ESD靠得很近

网友:
mini ESD, 电阻限流,GGNMOS做保护

网友:
类似电容作用

网友:
这是常见的二级ESD保护电路,作用跟2楼说的一样。

楼主:
OK,懂了,感谢各位~

网友:
这个NMOS管当二极管用吧

网友:
NC1 应该是 链接PAD 的,这是二级保护,版图上靠近 被保护的device 好点,若靠近一级保护意义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