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抽取时序出现 no components in the circuit.

楼主(2023-09-21):
   各位大佬  liberate抽取出现这个问题,电路没有问题,但是一直报错。
ERROR (SPECTRE-4080): There are no components in the circuit.

补充内容 (2024-3-28 14:35):
已解决。这个主要是io电路太大导致。直接定义为-io模式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lpe_spf是自己抽的吗?是不是里面没有器件

网友(2024-02-26):
top填错了吧

网友A:
应该是top名字没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top名字没对上

名字是对应上的,目前发现只要是io的太大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直接溢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名字是对应上的,目前发现只要是io的太大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直接溢出。 ...

哦哦,还会这样,多谢解答~

网友B(2024-03-27):
请教大佬 ,liberate k lvf 库

char_variation 命令执行的时候,报error “the command is not supported in liberate ” 然后直接退出软件了

这是什么情况,这命令有什么前置设置要求吗

方便的话价格微信milan512512 ,诚心有偿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佬 ,liberate k lvf 库

char_variation 命令执行的时候,报error “the command is not supported  ...

先确认一下你用的也是liberate  而不是liberate lv    ams之类的?  我在手册上没有发现char_variation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