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40nm 的drc问题

楼主(2023-09-21):
请问下面这几个drc问题是什么意思啊,请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A:
模块里可以暂时不用管,最后chip层包一层BORDER layer

网友B:
没实际意义,底层不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里可以暂时不用管,最后chip层包一层BORDER layer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实际意义,底层不管它

感谢

网友B:
题外话,border类似prboundry,边界层次,有时候模拟会用boder围好边界,出给数字,做数字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外话,border类似prboundry,边界层次,有时候模拟会用boder围好边界,出给数字,做数字版图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