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增益误差的问题

楼主(2023-09-21):
TI一篇关于运放增益误差的资料“运算放大器增益稳定性,第 3 部分:AC 增益误差分析”中有这样两张图和一个表。我想问一下400kHz(闭环3dB带宽)后,闭环增益继续降低,按道理增益误差将会越来越大,但是为什么表1和图3显示400kHz后增益误差反而变小?
基本内容是研究图1电路的ac增益误差,图2为开环与闭环幅频特性曲线,表1为不同频率下闭环增益以及增益误差,图3为增益误差~频率的曲线。

Operational amplifier gain stability, Part 3 AC gain-error analysis.pdf

网友A:
我感觉要分类讨论,首先是在闭环3dB带宽之前,DC理想闭环增益是1/β(3dB带宽处是1/β/根号2),此时计算增益误差是1/(1+β*Av),也就是用理想闭环增益减去实际闭环增益再除以理想闭环增益,这个时候是符合增益越小增益误差越大的理论,并且是在3dB带宽处误差最大;当频率超过3dB带宽,此时的理想闭环增益已经不再是1/β,可以认为此时的理想闭环增益是开环增益Av,实际闭环增益是Av/(1+β*Av)当Av趋近于0的时候,也就是频率越来越大的时候,该实际闭环增益越来越接近开环增益A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要分类讨论,首先是在闭环3dB带宽之前,DC理想闭环增益是1/β(3dB带宽处是1/β/根号2),此时计算增 ...

谢谢回复

您的说法确实是一个能解释图3曲线的说法,但按照您的说法(或者说图3)在-3dB附近突然切换增益误差公式中“理想增益”,此操作的意义显得不太明显。对于比如图1的应用,在确定反馈系数后,应用者关心的应该就是实际闭环增益,datasheet中应该指明不同输入频率下,实际闭环增益和1/β之间的误差。单独看图3,在高频下这个误差接近0,是不是可能使应用者误会为电路可以在高频下得到理想的1/β频率呢?或者说增益误差曲线约定俗称就是在3-dB左右切换“理想增益”,应用者需要自己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您的说法确实是一个能解释图3曲线的说法,但按照您的说法(或者说图3)在-3dB附近突然切换增益 ...

像我分析的那样,给定一个运放和反馈系数,基本都能得到类似图3一样的增益误差曲线,如果对闭环运放和开环运放的关系理解的比较好的话,还是不容易误会的。

图2 里已经给出了闭环的幅频响应和开环的幅频响应,不难看出,高频处的增益不可能还有1/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