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找不到Layout窗口下方的Toolbar和Floorplanning了

楼主(2023-09-21):
不小心把Layout下面的Toolbar和Floorplanning两个工具栏搞没了,去哪里重新调出来啊

网友A:
上面菜单栏点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菜单栏点右键

右键和上面window里面根本没有toolbar和其他floorplanning了,准确说很多都没了,剩下没几个。实在找不到了,已经重装virtuoso了

楼主:
重新打开过Layout XL了,没用...

楼主(2024-01-19):
问题找到了,没有链接到原理图,在版图界面launch-Layout XL即可,感谢3楼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