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中理想库里的理想运放ideal_opamp为什么不虚短

楼主(2023-09-21):
将ideal_opamp接成理想反向比例放大器,为什么跑DC,连输入端的两个电压都不一样,不应该虚短吗?谢谢!
opamp设置如图

反向比例放大器

反向比例放大器

电路

电路

设置

设置

网友:
你把它强行拉到这个点怎么办Vout挂个容性负载先试试

网友A:
ref 和vout 短一起是啥接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 和vout 短一起是啥接法哈?

请问vref应该接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vref应该接啥呢

负反馈作用应该是被输出范围限制住了,运放同相输入端别接0V,结个VDD/2试试。另外规范来说Vref还是接个固定电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