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比较器共模输入时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3-09-22):
求助诸位大佬,我最近设计了一个比较器,采用的五管ota+共源极的两级运放主体结构。通过采样电路(开关管+电容+虚拟开关)采样了第二级输出,将其加至第二级电流源的栅端以给电流源提供偏置,来达到复位输出的作用。现在在共模输入时,第一级输出恒定不变,且采样结束(第二级电流源栅压恒定不变),按照我浅薄的理解,此时第二级的栅压都恒定,第二级输出不应该恒定吗?但此时在进行瞬态仿真时,发现随着时间的增加,第二级输出能不断增大。若在第二级输出端增加负载电容,发现上升幅度减缓,但随时间仍上升。请问诸位,为何输出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大。(比较器能正常翻转)

网友A:
贴一下电路图看一下,按照你说的仿了一下没发现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一下电路图看一下,按照你说的仿了一下没发现你说的问题

不让拍照。有负载电容的时候,采样结束时,电荷注入效应使vout电压差不多降到600mv,然后采样结束的一段时间,输出电压上升更缓(没有负载电容的时候,采样结束点,电荷注入效应使这个vout降到100mv,然后采样结束一段时间,输出电压上升更快),(附:采样结束的时候,第二级p管n管栅压都恒定)。除此之外,打开ct1ct2ct3,也能使输出电压上升变缓。

网友(2025-05-11):
采样电路为啥要这么设计呢,最近也在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