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间交织ADC请教

楼主(2023-09-22):
请问各位两通道的时间交织ADC,进行采样时间误差矫正,有必要用数字矫正嘛,还是直接在模拟域消除误差

网友A:
模拟域的delay肯定是要设计的,用来控制相位误差。但是一般还是会有数字校正的。用于精调增益失配和失调失配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域的delay肯定是要设计的,用来控制相位误差。但是一般还是会有数字校正的。用于精调增益失配和失调失 ...

请问前辈,我在论文中看到,两通道交织的采用时间误差消除,可以用global clock技术,就是用全局时钟来决定每个通道的采样时刻,避免time skew的数字校准。不知道您是否了解,这个方法是否实用?

网友:
是可以的,而且一般都是这么做。但是数字校准不止是解决time skew,还解决mismatch。所以你问还需要数字校正吗,如果仅仅考虑time skew,是不需要的。但是实际应用中是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前辈,我在论文中看到,两通道交织的采用时间误差消除,可以用global clock技术,就是用全局时钟来决 ...

您好,想请教下这个技术的参考paper,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