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PT分析时没有decap库

楼主(2023-09-22):
在做PT分析时,lib库里没有decap模型,然后link不上,这个怎么办?要自己写一个吗?写的话怎么写?

网友A:
pt的netlist不写出来decap。 只是PR有这cell,库肯定也有吧,只是没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的netlist不写出来decap。 只是PR有这cell,库肯定也有吧,只是没加进去。

lef库里有decap,但是lib库里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f库里有decap,但是lib库里没有

那就不写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写出来吧。

不写的话,会影响真实的时序吗?

网友B:
写网表时,将physical cell exclude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网表时,将physical cell exclude掉。

这样会影响后仿真的真实值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会影响后仿真的真实值吗?

不影响,它本身就是physical 的cell,对时序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影响,它本身就是physical 的cell,对时序没有影响。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