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功率管充放电讨论

楼主(2023-09-22):
有一个问题没想明白,轻载切换到重载时,功率管为N管就是对其栅电容充电,功率管为P管就是对其栅电容放电?怎么理解?

楼主:
求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A:
重载说明输出电流大,那么MOS管VGS要足够大,对于NMOS则是S是可以看做基本不变而G要逐渐变大才可以,所以是对电容充电;对于PMOS则是S是输入电源电压而需要G逐渐变小才可以,所以是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载说明输出电流大,那么MOS管VGS要足够大,对于NMOS则是S是可以看做基本不变而G要逐渐变大才可以,所以是 ...

还得是佬,爱你(づ ̄3 ̄)づ╭❤~

网友:
功率管栅端电压变化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