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逻辑电平转换模块设计

楼主(2023-09-22):
从0-VDD抬升到VDD-2VDD用什么电路

楼主:
救命,这是什么波形,为什么会不稳定啊,紫色和绿色分别对应到原理图的紫色和绿色线,应该是互补的0-2V的方波才对

参考电路电平转换,level shifter

参考电路电平转换,level shifter

仿真出来的波形,天啊这是啥

仿真出来的波形,天啊这是啥

我搭建的电路,使用130SOI,第五端口接no

我搭建的电路,使用130SOI,第五端口接no

网友A:
size?

also try lower your data rate fir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ze?

also try lower your data rate first.

频率原先为2.4G,现在改成24M,波形正常了。
但是我需要它在高频工作。之前我使用过65nm工艺,level shifter 可以在2.4G正常工作,130工艺为什么不行,不稳定了?

频率*100后的波形正常了

频率*100后的波形正常了

网友B:
65nm工艺,level shifter 可以在2.4G正常工作,130工艺为什么不行

0.13UM  组件速度慢啊
0.13UM跑快 加大 电流 SIZE 更能否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nm工艺,level shifter 可以在2.4G正常工作,130工艺为什么不行

0.13UM  组件速度慢啊   你要0.13UM跑快 ...

改变SIZE也没有用,波形差不多还是那样的。换了很多结构了,四个管子的结构,也就是从0-VDD抬升到0-2VDD的是可以的。但是它再转换成VDD-2VDD的话功耗很大,其次占空比不是50。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上面的结构在130里面根本就不稳定

楼主:
我现在能得出的结论是,不适用与2.4G,频率低一点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