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问题

楼主(2023-09-22):
封装腔体到芯片边沿的距离d,一般要求是150um,这个距离的限制是出于对那些因素考虑的?

网友:
允许的最短打线长度?
有需要向下打线?

网友A:
这个一般是综合框架表面工艺,胶水溢胶宽度,上芯机器贴片偏差等原因所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综合框架表面工艺,胶水溢胶宽度,上芯机器贴片偏差等原因所要求的 ...

胶水益胶宽度,对于这个我不了解,是不是胶水溢出过多的话,pad 或者bonding wire给连接起来的风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胶水益胶宽度,对于这个我不了解,是不是胶水溢出过多的话,pad 或者bonding wire给连接起来的风险?
...

这个是封装厂的作业规范,给予胶水足够的溢出空间,防止沾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封装厂的作业规范,给予胶水足够的溢出空间,防止沾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