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如何打双孔

楼主(2023-09-22):
在界面里选择了高双孔率,但是绕线结束后全是单孔,congestion很松,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把原始lef 读进来做个generateVias .再dumpOutVias .添加回去即可

楼主:
应该是lef里没有定义双孔,这个要怎么增加双孔得定义呢?

网友:
自己根据语via法定义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始lef 读进来做个generateVias .再dumpOutVias .添加回去即可

具体怎么操作的,小白不太懂,刚开始做后端

网友A:
给你具体到command都敲出来了,还要求手把手教?这动手能力之弱和研究精神之差就别做后端了,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具体到command都敲出来了,还要求手把手教?这动手能力之弱和研究精神之差就别做后端了,不合适 ...

大佬说的对

网友:
在原始tech lef 里面增加 double via define, 应该也可以 ~~~

网友:
怎么提高double via的比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