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版图中MET线不能跨电流镜和差分对?

楼主(2023-09-22):
我想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版图中MET线不能跨电流镜和差分对?

网友A:
你们领导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领导要求的?

领导说尽量能不跨就不跨,我就是不懂为什么,如果跨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A:
看要走的是咋信号线,这个要问问领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要走的是咋信号线,这个要问问领导

麻烦您能展开说说吗?比如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或者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您能展开说说吗?比如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或者不可以?

不能跨最简单的思路就是因为跨过的金属线会给下方的匹配带来不对称的寄生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跨最简单的思路就是因为跨过的金属线会给下方的匹配带来不对称的寄生电阻电容。
...

感谢

网友:
MET 是指AL层金属吗?

网友:
看看有什么不匹配的要求
跨过的金属线会给下方poly 带来一些压力 在温度改变下不匹配效果更明显

网友:
确保跨的net不影响电流镜的匹配环境,环境一致可以跨。

网友:
看工艺和看什么MET线,如果是底层金属,我做的工艺在走线紧张情况下,如果说你要跨过电流镜或者差分对,是要共质心的去跨的,这样让寄生匹配,当然能不跨是最好的。如果是AP这种不能跨,因为AP很厚,它会对MOS产生一个压力,可能让它的晶格出现问题,从而影响MOS管的电学特性,你不跨的话,最好是全部都不要跨,你要跨的话,最好的用AP全部盖住需要匹配的管子。

网友:
只要不是底层金属M1,用M2或M2以上的金属跨不严格匹配的电流镜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