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感觉bandgap的所谓简并点是伪科学?

楼主(2023-09-22):
按照简并点检测所说的,在运放输出断环,bandgap的运放输出段一般都接的是mos栅端,在栅端扫电压看运放输出端电压,交叉点就是简并点。

问题来了,运放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本身就不是运放决定的好伐,是mos栅端决定的才对。运放的输出端一般就是pmos和nmos的漏端,你跟我讲讲这个直流电压如何固定?应当是运放输出端的mos本身有个直流偏置,然后他的栅端电压决定于这个偏置,只不过这个偏置本身跟bandgap的bjt状态有关。

既然运放输出直流电压本身是偏置决定的,那扫电压有什么意义呢?你扫出来的运放输出电压,本身就不是一个稳态工作点,是可以被任何偏置决定的电压。这个偏置电压只需要满足这个节点上的pmos和nmos都处于饱和状态即可。

感觉bandgap启动真正要关心的,就是bjt有没有到达工作状态。在bjt没有达到预定状态时,bandgap中也存在一个稳定的环,这就是bandgap没有启动,这才是真正的简并点。
也就是说,本质上bandgap启没启动,跟bjt的工作状态有关。
bjt相当于一个vccs,如果我们把bjt换成vccs,然后扫电压看环路稳定性,感觉这个方法才是真正可以仿真bandgap用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A:
觉得不怎么样,电流镜本身并没有接成ccvs。所以运放输出端才决定了环路多少电流。

网友B:
应该从dc稳态的角度看,扫描出来的交点就是一个稳态解,如果只有一个交点,那实际闭环工作的时候电压也就是这个交点的电压,如果有其他交点就说明闭环工作就有可能有不只一组DC点

网友:
赞同楼上,虽然大多数情况简并点为启动问题,但并不都是:因为简并点可能为多个。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简并点可以理解为不想要但却可以达到稳态的电路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不怎么样,电流镜本身并没有接成ccvs。所以运放输出端才决定了环路多少电流。 ...

请问运放输出端如何决定环路电流呢?输出端运放段接的是PMOS和NMOS漏端,请问上下浮动对PMOS和NMOS的电流有任何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从dc稳态的角度看,扫描出来的交点就是一个稳态解,如果只有一个交点,那实际闭环工作的时候电压也就是 ...

跟我讲讲哪本书教的你“DC稳态点”相位裕度大于60?实际上你的运放开环输出电压本身就是非稳态的,在饱和区仿真一定是线性的那么一定有相交点

网友B:
讨论问题是你这种语气的吗?你既然觉得自己一定对那没有讨论的意义了,你的帖其他人不必回复了

网友C:
带有一种没有经过知识浸润的清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有一种没有经过知识浸润的清澈

笑死,只是觉得你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讨论问题是你这种语气的吗?你既然觉得自己一定对那没有讨论的意义了,你的帖其他人不必回复了 ...

如果我错了请指出来,我那句话说错了?

网友D:
运放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本身就不是运放决定的好伐,是mos栅端决定的才对: 真的是这样理解吗,你忘记了环路?

网友:
所谓启动电路,完全是因为环路的存在,否则完全不需要。里面各种高阻抗点,一个噪声,一个扰动,一个漏电都可以把它拉到地或电源。

网友D:
无关乎bjt是否饱和,另外bjt是一个电流放大电路,mosfet才是vccs

网友:
讨论问题不是吵架,你这种人不值得与其讨论。

网友:
錯到我不知如何說起
多看點pape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本身就不是运放决定的好伐,是mos栅端决定的才对: 真的是这样理解吗,你忘记了环 ...

环路决定了输出端支路的直流电流,进而决定了输出端连接到栅端的电压。这个栅端电压,你把环路断掉了,仿真出来的输出端电压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关乎bjt是否饱和,另外bjt是一个电流放大电路,mosfet才是vccs

无论是bjt还是mosfet,都可以看成vccs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在好好想想一些基本概念:电流到底是谁定的,bjt的状态是果还是因,环路的dc点是不是可以用开环来确定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在好好想想一些基本概念:电流到底是谁定的,bjt的状态是果还是因,环路的dc点是不是可以用开 ...

电流是环路决定的,bjt的状态是果不是因,环路DC点无法开环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