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芯片内部供电怎么处理

楼主(2023-09-22):
各位前辈,请问buck 内部的逻辑器件比如sr触发器之类的,供电电压为1.8V, 但是buck 的正常输入电压是3-5V ,请问这种情况下,内部逻辑单元怎么供电呢

除了内部加LDO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或者说有些库里含有可以耐高压的逻辑单元?

网友A:
内部加1.8V LDO-> 1.8v逻辑器件
5v逻辑器件 -> 输入电压3-5V可以使用

5v逻辑需要代工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加1.8V LDO-> 1.8v逻辑器件
5v逻辑器件 -> 输入电压3-5V可以使用

如果没有5v逻辑器件,内部还是不可避免的要用ldo,请问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简单的5v逻辑器件可以被创建和设计
但如果需要verilog-to-gates 努力是相当大的

问问代工是否有5v逻辑器件库

网友(2024-11-06):
大佬,请问那如果输入电压最高可达6V呢,内部逻辑1.8V,内部逻辑器件没有那么高耐压的,但是用LDO的话效率会太低了吧。请问有没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