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里的Bsource resistor相关问题

楼主(2023-09-22):
在做DC仿真时,出现这样的WARNING,有这样几个问题:
(1)Bsource是什么呢,对仿真有什么作用呢?
(2)出现这个warning,除了它描述的会对收敛性造成影响外,还可能有什么影响呢?
(3)在哪里可以修改这个值呢?

楼主:
同时还有这些warning不知道对问题有没有影响

楼主:
请问有朋友了解吗,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A(2024-04-01):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请问楼主有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请问楼主有解决么

您是指bsource的问题吗?这个没有解决,后来没管这些warning。好像bsource是spectre里面的一个模型,可以定义电阻、电感、电容之类的,但是还不清楚rthresh value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4-12-24):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仿真很容易出现simerr,请问楼主现在有解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