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 scanchain 删除多余管脚的问题

楼主(2023-09-22):
各位大神,tmax 的 scanchain 有很多多余的管脚。我安装这个文件的说明 报了一层wrap

https://blog.csdn.net/lengxuemo/article/details/124302541

比如本来顶层是ipc
现在顶层是ipc_wrap,在ipc_wrap 例化了ipc,例化名为u_ipc,然后对多余的管脚做了处理。

$SYNOPSYS/auxx/syn/tmax/spfgen.pl 重新生成了spf,或者也采用自己写脚本手动删除了一些管脚信息(结果都一样)

read_drc  xxx.spf 出现 从20 个向量开始的

u_ipc 是新添加的层次,之前没有在和层次,scanchain 是带compressor 和 decompressor的。请问为啥会出现这种错误?该怎么设置?

或者一般scanchain 一般多余的关键的该怎么处理?

楼主:
出错的信息 lest protocol simulation completed,CPU time=l.22 sec. Begin compressor chain I/0 checking:#undefined io=1480 End compressor chain output checking:#resolved=740,#ambiguous=0,#failed=0,#undefined inputs=740 Begin scan chain operation checking.. Chain 2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303 scan cells Chain 3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500 scan cells. Chain 4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494 scan cells Chain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498 scan cells. Chain 6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500 scan cells. Chain 7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500 scan cells Chain 8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500 scan cells Chain 9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500 scan cells. Chain 10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500 scan cells Chain 11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500 scan cells Chain 12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500 scan cells Chain 13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500 scan cells Chain 14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500 scan cells Chain 15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500 scan cells Chain 16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500 scan cells. Chain 17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500 scan cells Chain 18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500 scan cells Chain 19 successfully traced with 500 scan cells Error: Chain 20 blocked at NAND gate u ipc/DFT SCAN ipc U decompressor Compressed scan/DFT SCAN 30 (3507969)after tracing 499 cells.(S1-1) Error:Chain 21 blocked at NAND gate u_ipc/DFT SCAN ipc u decompressor Compressed scan/DFT SCAN 31 (3507975)after tracing 499 cells. (s1-2) Error: Chain 22 blocked at NAND gate u ipc/DFT SCAN ipc U decompressor Compressed scan/DFT SCAN 32 (3507977) after tracing 499 cells. (S1-3) Error: Chain 23 blocked at NAND gate u ipc/DFT SCAN ipc U decompressor Compressed scan/DFT SCAN 33 (3494865) after tracing 499 cells. (S1-4) Error:Chain 24 blocked at NAND gate u_ipc/DFT_SCAN ipc_U_decompressor Compressed scan/DFT SCAN 34 (3507973)after tracing 499 cells.(S1-5) Error: Chain 25 blocked at NANd gate u ipc/DFT sCAN ipc U decompressor Compressed scan/DFT sCAn 35 (3484911)after tracing 499 cells.(S1-6) Error: Chain 26 blocked at OR gate u ipc/DFT SCAN ipc U decompressor Compressed scan/DFT SCAN 924 (3494243) after tracing 499 cells.(S1-7) Error:Chain 27 blocked at NAND gate u ipc/DFT_SCAN ipc_U decompressor Compressed scan/DFT_SCAN 36 (3482834) after tracing 499 cells.(S1-8) rror: Chain 28 at NAND CAN scan/DE SCAN 482693 after fracina 499

楼主:
贴图,出错的信息

网友A:
你这个过程看着没问题,你打开gui看看block 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过程看着没问题,你打开gui看看block 在哪了

非常感谢回复,是报的wrap 用assign 连线,可能是让工具识别以为插入了什么逻辑,现在是直接例化模块就那种方式连线就没有这种问题,但是现在的有出现了其他问题,在删除管脚的spf 中,没有报错误,但是向量跑不下去,感觉是spf

感觉是spf 整个初始值

在做管脚删除时没有设置好,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整个值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