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是带隙吗?怎么分析呀,没找到△Vbe/R在哪?

楼主(2023-09-22):
请问这是带隙吗?怎么分析呀,没找到△Vbe/R在哪?

楼主:
顶一下,求解答~

网友A:
上面对管npn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对管npn那里;

您好,没明白,可以进一步解释一下吗?

网友B:
NPN 输入对那边的个数一般是1:8, 这样在你下面的电阻两端VI+ VI- 产生了delta VBE , 进而产生了delta VBE/R 的电流,即IPTAT 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N 输入对那边的个数一般是1:8, 这样在你下面的电阻两端VI+ VI- 产生了delta VBE , 进而产生了delta VBE/ ...

好的明白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