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综合后的congestion分析演示

楼主(2023-09-22):
原文链接

如果你跑DCT综合的话(前提条件是吃了物理库),即使不加任何floorplan相关的约束,也可以查看一下设计最后的congestion情况。
DCT综合时,工具会进行虚拟的布局和布线。虚拟的布局是,如果没有row site,STD摆放是可以不按照grid来的,同时DCT默认设置允许overlap。比如
DC以GRCs为标准评估设计的congestion情况。工具将设计的二维几何空间切割为若干个小区域,每个区域称为GRCs(Global Routing Cells)。在GRC中考虑虚拟走线穿过的数量,若超过GRC实际允许数量,则认为过于拥挤(over-congested)。溢出值(overflow)定义为设计的全部违例数量(单个GRC的违例数量可以大于1)。
比如:
如果congestion问题比较明显的话,可以看到整个设计是比较红的。
那么我们怎么进入这个页面呢?如果GUI来实现综合的话,可以直接进入layout界面看;大多数都是跑dc_shell脚本,当DCT综合跑完之后,通过start_gui可以启动图形化界面。在这之前,先通过report_congestion来让工具分析一下current_design的congestion问题,再打开gui,观看congestion view的时候点一下reload加载full chip的数据,就可以看了。
上图中,右上角的option里面可以设定congestion的分析“粒度”;也可以通过list cells来列出选定区域的cell。除了congestion,还可以观看当前layout的cell density和pin density。

网友(2024-12-03):
hello ,请问下DCG 里面都怎么打开这种图形界面啊?我start_gui 后看不到这种类似的图啊

楼主:
start_gui或是gui_start,没有check下display x11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