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610如何截取其中的一段波形

楼主(2023-09-22):
如图

只想看斜波的一段斜率,但是1不会只截取一段波形,2不会看斜率,郁闷,哪位高手教教我?

网友A:
截取一段波形啥意思,只显示想要看的时间段?鼠标右键摁住,从左下到右上拉个框,框选想看的就好了。。

网友B:
截取一段波形并打印: plot( clip(VT("/节点路径/节点名", 时间点1,时间点2)));

求斜率: 假设你要的斜率就是 Y相对于X,那么 deriv(VT("/节点路径/节点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取一段波形啥意思,只显示想要看的时间段?鼠标右键摁住,从左下到右上拉个框,框选想看的就好了。。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取一段波形并打印: plot( clip(VT("/节点路径/节点名", 时间点1,时间点2)));

求斜率: 假设你要的 ...

非常有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