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vim编辑器文字颜色怎么关?

楼主(2023-09-23):
Q1:用gvim编辑器打开文件时,有些文字上方会有红色的填充,怎么关掉?
Q2:ls查看文件时有些文件下面也会有类似的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
请问一下问题2怎么解决呢?

网友A:
"\ls -l"去除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 -l"去除颜色

谢谢大佬,方法可行,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使用ll查看文件还是会有颜色,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直接关了,不加\也不会出现颜色填充的那种

网友:
去掉可执行属性
chmod a-x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方法可行,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使用ll查看文件还是会有颜色,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直接关了,不加 ...

原因在于对ls做了alias,比如alias ls=’ls --color',可以检查一下你环境的alias,修改alias去掉相应的color选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在于对ls做了alias,比如alias ls=’ls --color',可以检查一下你环境的alias,修改alias去掉相应的c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