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将多segments的串联电阻分离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3-09-23):
可以将多segments的串联电阻分离,并且重新自动生成线网名,可以减少连线错误,适合在做电阻匹配的时候使用!

网友A:
刚试了一下 确实可以  不过它是把整个电阻分成一节一节的  有没有办法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节数来分离呀?

网友B:
感觉分开之后每个单个电阻的正负极没有连接关系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分开之后每个单个电阻的正负极没有连接关系了呀?

你操作方法不对吧?我使用起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分开之后每个单个电阻的正负极没有连接关系了呀?

你试试打开这个开关,是不是你线网名显示没开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试了一下 确实可以  不过它是把整个电阻分成一节一节的  有没有办法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节数来分 ...

这个是根据电路的segments来调的,可能需要让电路协助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分开之后每个单个电阻的正负极没有连接关系了呀?

你试试打开显示线网名的开关,我操作出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这个方法确实可以让电阻一根根调出来   对于串联电阻做匹配很合适 内部自动生成连接关系。但是并联电阻也是一根根 ,连接关系却变成了串联 。这个可有解决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确实可以让电阻一根根调出来   对于串联电阻做匹配很合适 内部自动生成连接关系。但是并联电阻也是 ...

方法1:并联电阻选一个,并联和串联不能一起使用,
需要并联的时候把串联的方法关了。

方法2:并联电阻也可以直接copy,copy connectivity;
方法3:把电阻segments改成1,然后换成阵列的形式,调整阵列的距离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确实可以让电阻一根根调出来   对于串联电阻做匹配很合适 内部自动生成连接关系。但是并联电阻也是 ...

在phyConfig里面右击电阻,选中Set/remove force descend 就可以了,连接关系保留并且不会影响其他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phyConfig里面右击电阻,选中Set/remove force descend 就可以了,连接关系保留并且不会影响其他电阻 ...

感谢回复  我试了下 把并联的电阻设置Set/remove force descend 后就不能调出这个电阻了,不止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法1:并联电阻选一个,并联和串联不能一起使用,
需要并联的时候把串联的方法关了。

如果并联的电阻需要和串联的电阻拆分做匹配 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让连接关系完全对。

网友E: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串联设置调出来后他没有自己生成连接关系,还是用的并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并联的电阻需要和串联的电阻拆分做匹配 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让连接关系完全对。 ...

额....串联和并联的方法我不都给出来了么....需要匹配的器件你单独调出来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串联设置调出来后他没有自己生成连接关系,还是用的并联关系 ...

调用串联的器件时,把并联的设置改成m M 不要加segments!用这种方法操作的时候串联和并联不能同时生效,把操作方法再看一遍,看看你是不是单词敲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用串联的器件时,把并联的设置改成m M 不要加segments!用这种方法操作的时候串联和并联不能同时生效, ...

按照这样操作我的就是圈没有连接关系,并且电阻的尺寸也不对了,不知道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2025-05-12):
请教下按照大神的方法操作了,但是导进来还是连在一起的,怎么解决啊

网友(2025-07-28):
前几个星期试了一次串并联是正常的,今天又用了和楼上说的一样,串联没有正负连接关系了,只有并联功能是正常的,操作没有错,就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对电阻可能有要求,就比如我东部的工艺,电路是两端的电阻就可以,但如果是三端的带一个电位的串联就会失效,目前找不到方法

网友(2025-09-28):
引用 楼主:
方法1:并联电阻选一个,并联和串联不能一起使用,
需要并联的时候把串联的方法关了。

方法1里面的方法在并联的时候关闭了串联之后,串联的xl的关系就掉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