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LP 测试双折返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23):
芯片设计有两个脚需要承受负电压,
在芯片测试的时候发现这两个脚如果接入负电压,有概率的产生大电流,反复实验,电压值的负值约小,产生大电流概率约大,怀疑触发了latchup。
如果给这两个芯片脚加上电容在接负电压,则产生负电流的概率大大降低。
测试芯片的TLP曲线,容易产生大电流的引脚的TLP曲线产生了双折返,而另一个引脚正常。
两个引脚的ESD结构一致,连接的电路有差异。
但是正常不发生大电流的时候都可以承受更大的负电压。
请问下可能是电路引起的还是ESD器件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