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电容DAC采用温度计码是不是对降低毛刺没什么作用?

楼主(2023-09-23):
比如3bit SAR ADC,在工作时假如输入信号为0,则数字码由100→010→001→000,因为高位数字码的跳变并不是相邻的,所以温度计码并没有起到降低毛刺的作用,这样理解对吗?
编辑:不对,理解错了,温度计码还是有用的,每次切换改变的电容总数是不一样的。

楼主:
不对,理解错了,温度计码还是有用的,每次切换改变的电容总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A:
每次一位变化, 电流稳定, 噪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一位变化, 电流稳定, 噪声小

但是温度计码用在SAR ADC里,每次变化就不只一位了,不过还是比二进制码变化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