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stb仿真问题

楼主(2023-09-23):
请问运放的稳定性没有问题,带隙的正负反馈没有接反,在对带隙进行stb仿真时,为什么会出现nan的错误,并且Plot发现几乎没有相位裕度,这是为什么啊?小弟要搞崩溃了

整体结构

整体结构

运放稳定性

运放稳定性

stb无输出

stb无输出

stb plot

stb plot

楼主:
顶顶顶!!!我仔细搜索了一下  stb接的也没有问题啊  怎么会这样

楼主:
顶顶顶,stb也没有接错啊 怎么会这样

楼主:
stb也没有接错啊 怎么会这样啊

网友:
1.运放的稳定性没问题不代表环路的稳定性也没问题。根据你的电路图,运放放进环路以后整个环路是一个三级(运放两级+电流镜1级)电路,运放的增益也很高,环路稳定性本来就会难做一点。
2.STB接法没问题但出不来结果一般有两种原因,一个是你的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已经是负值,另一个是你设置的频率扫描范围不够大导致仿真器找不到计算需要的点。

网友:
楼上说得对,opamp两级+bipolar一级,一共三级,如果没有特殊需要建议去掉第二级;
或者用nested miller cap ,从第一级的输出,接两个cap前馈至第三级的输出(运放输入 VN VP);
但是由于VN VP两点的小信号阻抗不一样,补偿会出现p、n不对称
对于三级bg,我也没有特别好的补偿方案。

网友:
对对对,补偿放上去试试

网友:
环路稳不稳定要看运放接进去后环路的零极点情况,你运放零极点分布合理不代表你环路零极点分布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