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upf进行低功耗仿真时软件报错

楼主(2023-09-23):
\rm -rf csrc* simv* vc_hdrs.h vcs_command.log ucli.key mvsim_native_reports  lp_fsm.config dump.txt comp.log run.log
vcs -full64 -debug_acc tb_ChipTop.v -f filelist -sverilog -upf UPF/ChipTop.upf -power_top ChipTop +define+UPF -l comp.log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O-2018.09-SP2_Full64 -- Sat Sep 23 21:30:08 2023
               Copyright (c) 1991-2018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Feature MVDBGEN does not exist in the license file.
Or licensed number of users already reached for MVDBGEN.
Make sure that your SNPSLMD_LICENSE_FILE is pointing to the right file.

Failed to obtain license...
Note: Use +vcs+lic+wait ( or -licwait <minute> or -licqueue  in Unified Use Model ) to queue for license
CPU time: .102 seconds to compile
make: *** [comp] Error 255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license里有没有MVDBGEN这个feature,如果没有的话是不能进行仿真的好像。可以问问IT,个人电脑的话就要琢磨琢磨去重新装破解版的VCS了了

网友:
问题应该是在这里 Feature MVDBGEN does not exist in the license file  可以问问IT,如果是自己的系统的话就尝试下重装软件试试,我记得破解的时候可以选择添加哪些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