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DC仿真跑不起来

楼主(2023-09-24):
插入了模型和控件,但是怎么都跑不起来,谁能帮我解决哈?谢谢

楼主:
周末没人来吗?

网友:
996也是6天啊,又不是007。

网友:
我记得这个Freescale的库,应该需要下载两个文件,应该是Freescale的netlist include,另外一个是这个管子的文件。

网友A:
从nxp网站上下载:

两个文件都解压一下,并加载到当前工程中,创建电路,运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nxp网站上下载:

大佬,怎么还是不行呢?加载之后重新创建的原理图。
RF_Power_ADS_DesignKit_ADS2024_3p0
AFT27S006N_Level2_Rev0_DK
这两个文件都加载在当前workspace中了。

网友:
请阅读一下这个示例的help文档,里面需要加载器件库,安装ADS的时候就有,但不会自动加载,要自己libmanager加载一下

网友B:
还要把库的include图标拖进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把库的include图标拖进原理图。

嗯,拖进来了,在左边。

网友A:
路径什么的有问题吗?比如路径上有空格或者中文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什么的有问题吗?比如路径上有空格或者中文之类的。

搞定了,我的ADS 2021版本的,RF_POWER_ADS_DesignKit_ADS2021_2p2 这个文件一定要用2021版本的才行。

网友A:
刚去nxp官网看了看:

唯独不支持2021版本。

不知道弄啥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去nxp官网看了看:

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