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寄存器用触发器而不用SRAM

楼主(2023-09-24):
所有教材中都默认触发器比sram快,所以使用触发器做register,而不是使用SRAM做register。

但从结构上看,触发器是使用两个latch,导致可以沿边沿触发,而sram常使用一个6T结构的锁存器,照理触发器比sram使用的mos管更多,线路延迟应该更大才对,为什么实际反而比sram更快呢?
知乎上,
有人说是因为寄存器离cpu近,所以快,那为什么不用少量的sram来当触发器用,让sram离cpu近一点?毕竟面积更小呀。
有人说是因为寄存器少读写电路简单,那也可以使用同样数量的sram,也可以做到读写电路很简单呀。
有人能从电路上解释为什么触发器比6t结构的sram快吗?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事要从系统完成的角度去看。
触发器是两个LATCH顺序构成,把读写动作仔细看,也就是分解上升沿传输的这个背后到底怎么运作的看的话,其实是下降沿到上升半个周期把有变化的D写到中间节点,上升沿来的哪半个周期把中间节点传输过去。所以实际的D-Q的延时,相对CLK RISE来说,传输只有后面一个LATCH(而且很多触发器实现,会增加传输门打断环路提高这个速度,就是传输的时候,没有latch的保持竞争)。
6TSRAM的读写,读写的时候,BL/BLB的设置方式完全不同,需要配合其他电路写入读出,而且不可能打断环路,所以读出的稳定性和读出的速度,完全是基于调整两个N管的比例来完成的,何况还有明确加上后一级的电路。

当然,随着存储数量增多,这两者的快慢从系统层面会有变化,但是很少量的情况,一般来说应该是触发器更快。

网友:
sram的读写你回忆一下,先要做wordline select,然后选bitline,然后再将其中电荷读出来,用sense amplifier放大,这一整套组合拳下来比ff差远了